[ADS仿真] ADS仿真问题,求解,急,在线等

楼主(2021-09-02):
ADS仿真问题,求解,急,在线等

网友:
    cline类:查线头,角度,pin线宽,相邻层面重叠。 颜色类: 差分类:自动设定与GROUP。 DRC类:相当于VALOR开短路功能。 GERBER类:打包,出DXF EMP/N等,产生GERBER。 XRF分页类: line类: plane类:自动铺PLANE,线路是否被切割,增加层面。 RULE类:设定POWER,GND线宽。 SHAPE类:线变铜,0402上铜是否有散热,板边20H内铺铜并自动打VIA,空VIA画上铜。 solder类:solder与线路via是否存在问题。 symbols类:电容问题,电容分布,COPY器件是否存在,新旧器件的变动。 text类:text中心,text与其它存在问题,导TEXT与LINE所有类型都行,text方向。 VIA类: void类:0402铜上开孔,void空删除

网友:
    (OscProbe)与线路接点未连结或是"指定"的连接点接错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