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PLC,单片机的联系与区别?

楼主(2021-09-02):
DSP,PLC,单片机的联系与区别?

网友:
DSP可以说是单片机加上很多外设的集合,与单片机很相似,但功能要强,而且由于把很多外围设备集成在一起,用起来很方便。PLC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直接面对控制对象。作用就是以一定的顺序和频率控制电器开关的通断,让所接的电器按期望顺序通电工作。

网友:
dsp 可以理解为一个快速的,计算功能强大的单片机,他的架构和单片机类似,区别在于内部有强大的高速硬件运算器。
plc 是数字电路控制器,可以进行编程,主要用于工业控制,具有工业标准。可靠性高,通用性好。速度不如dsp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