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开发板

楼主(2021-09-02):
FPGA零基础,在这里问一下:
① 有FPGA开发板后,我用它设计一个东西,是不是添加点外围设备,然后用VHDL编程再导入到FPGA里面就行了?
② 我想用FPGA实现特定功能,比如无线通信。到哪里选择板子呢?就是说我怎么样才知道什么样的板子能实现某种特定功能?

网友:
FPGA的设计实际上是接口的设计,不存选择特定的芯片解决特定的功能的问题。例如你说的无线通讯如果你是一般小数据量的通讯是需要外围无线通讯的模块的,通常这些外围设备提供的都是通用的接口,例如SPI口,RS232口,I2C口或并口,这样的的FPGA程序的设计实际上时编程了怎么实现这些接口的问题,基本上所有的FPGA都能实现普通的应用范围,但开始学时还是要对芯片进行一下选型的。选择FPGA主要考虑的是他的容量大小,接口电气参数,可提供的IP核功能等,一般选择这些是矛盾的。例如希望FPGA容量越大越好,这样就不会有程序大小的限制,IP核功能越多越好,但IP核功能多了芯片就复杂,设计PCB也相对难一点,如果你第一次使用建议你选择一款有朋友正在使用的芯片,这样学习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也有人来帮你解决。

网友:
做无线通信买带你想要的网络模块的开发板就可以。

  具体可以查网站开发板的实验例程和硬件资源,有无
线通信相关实验的最好。

  一般涉及到无线通信,都会涉及到Nios中编程,所以
不单纯是VH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