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pspice仿真buck电路中输入电压20v,占空比0.5,输出只有几毫伏

楼主(2021-09-02):
(图片)

网友:
你的脉冲电压太低,每次到统一后漏极源极导通电压相等20V,而栅极的电压太低5V《20V,此时MOS管就断开了,所以导通只是一瞬间。脉冲电压需要增大,最好有一个电压反馈,这样会得到比较稳定的输出电压

网友:
要增加反馈电路,否则,带载后输出电压会跌落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