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read 命令

楼主(2021-09-02):
Linux read命令用于从标准输入读取数值。
read 内部命令被用来从标准输入读取单行数据。这个命令可以用来读取键盘输入,当使用重定向的时候,可以读取文件中的一行数据。
语法read [-ers [-a aname [-d delim [-i text [-n nchars [-N nchars [-p prompt [-t timeout [-u fd [name
参数说明:
  • -a 后跟一个变量,该变量会被认为是个数组,然后给其赋值,默认是以空格为分割符。
  • -d 后面跟一个标志符,其实只有其后的第一个字符有用,作为结束的标志。
  • -p 后面跟提示信息,即在输入前打印提示信息。
  • -e 在输入的时候可以使用命令补全功能。
  • -n 后跟一个数字,定义输入文本的长度,很实用。
  • -r 屏蔽\,如果没有该选项,则\作为一个转义字符,有的话 \就是个正常的字符了。
  • -s 安静模式,在输入字符时不再屏幕上显示,例如login时输入密码。
  • -t 后面跟秒数,定义输入字符的等待时间。
  • -u 后面跟fd,从文件描述符中读入,该文件描述符可以是exec新开启的。
实例
1、简单读取
#!/bin/bash#这里默认会换行  echo "输入网站名: "  #读取从键盘的输入  read website  echo "你输入的网站名是 $website"  exit 0  #退出

2、-p 参数,允许在 read 命令行中直接指定一个提示。
#!/bin/bashread -p "输入网站名:" websiteecho "你输入的网站名是 $website" exit 0
3、-t 参数指定 read 命令等待输入的秒数,当计时满时,read命令返回一个非零退出状态。
#!/bin/bashif read -t 5 -p "输入网站名:" websitethen    echo "你输入的网站名是 $website"else    echo "\n抱歉,你输入超时了。"fiexit 0
执行程序不输入,等待 5 秒后:
输入网站名:抱歉,你输入超时了
4、除了输入时间计时,还可以使用 -n 参数设置 read 命令计数输入的字符。当输入的字符数目达到预定数目时,自动退出,并将输入的数据赋值给变量。
#!/bin/bashread -n1 -p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Y/N]?" answercase $answer inY | y)      echo "fine ,continue";;N | n)      echo "ok,good bye";;*)     echo "error choice";;esacexit 0
该例子使用了-n 选项,后接数值 1,指示 read 命令只要接受到一个字符就退出。只要按下一个字符进行回答,read 命令立即接受输入并将其传给变量,无需按回车键。
只接收 2 个输入就退出:
#!/bin/bashread -n2 -p "请随便输入两个字符: " anyecho "\n您输入的两个字符是: $any"exit 0
执行程序输入两个字符:
请随便输入两个字符: 12您输入的两个字符是:12
5、-s 选项能够使 read 命令中输入的数据不显示在命令终端上(实际上,数据是显示的,只是 read 命令将文本颜色设置成与背景相同的颜色)。输入密码常用这个选项。
#!/bin/bashread  -s  -p "请输入您的密码:" passecho "\n您输入的密码是 $pass"exit 0
执行程序输入密码后是不显示的:
请输入您的密码:您输入的密码是 runoob
6.读取文件
每次调用 read 命令都会读取文件中的 "一行" 文本。当文件没有可读的行时,read 命令将以非零状态退出。
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将文件中的数据传给 read 呢?使用 cat 命令并通过管道将结果直接传送给包含 read 命令的 while 命令。
测试文件 test.txt 内容如下:
123456runoob
测试代码:
#!/bin/bash  count=1    # 赋值语句,不加空格cat test.txt | while read line      # cat 命令的输出作为read命令的输入,read读到>的值放在line中do   echo "Line $count: $line"   count=$[ $count + 1           # 注意中括号中的空格。doneecho "finish"exit 0
执行结果为:
Line 1:123Line 2:456Line 3:runoobfinish
使用 -e 参数,以下实例输入字符 a 后按下 Tab 键就会输出相关的文件名(该目录存在的):
$ read -e -p "输入文件名:" str 输入文件名:aa.out    a.py     a.pyc    abc.txt  输入文件名:a

网友:
Linux read命令用于从标准输入读取数值

网友:
read 内部命令被用来从标准输入读取单行数据

网友:
    read 命令可以用来读取键盘输入,当使用重定向的时候,可以读取文件中的一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