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多种电容器的产品矩阵

楼主(2021-09-02):
    通常的电容器大致可以分为低电容率系列和高电容率系列两类,如果根据其温度特性还可以进一步细分,温度特性有EIA与JIS共同制定。按照种类和温度划分,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分别是低电容率系列和高电容率系列。接下来就具体带大家了解一下电容器的产品矩阵。
    从材质来说,低电容率系列的电容器使用的氧化钛,而高电容率系列的电容则是使用的钛酸钡。两者各有自己的优缺点,前者优势在于因为温度变化所引起的容量变化很小,缺点也很明显,就是电容率比较低,不具有太大的电容量,相反过来,后者的优劣势则是电容率大,电容量低。实际搭配适用的电路也不同,前者适合温度补偿型的高频电路,例如滤波器电路;后者则是用于平滑电路耦合电路或者去耦电路。从温度的变化来说,升温会影响到前者的容量变化,F值的增加会变得急速切波动,但是后者受到温度的影响就很低了。所以该如何去选择,还是要看自己的产品实际需求和环境如何才能发挥电容器的功效。
    更多相关电容器的产品资讯请认准欧凯鑫锐科技,欢迎前来咨询!

网友:
通常的电容器大致可以分为低电容率系列和高电容率系列两类,如果根据其温度特性还可以进一步细分,温度特性有EIA与JIS共同制定。按照种类和温度划分,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分别是低电容率系列和高电容率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