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在PCB增加丝印备注吗?就是增加一个TX,RX备注

楼主(2021-09-02):
    可以在PCB增加丝印备注吗?就是增加一个TX,RX备注

网友:
    你想在丝印层放置TX,RX字符嘛?那当然可以啦,板子上加上你的名字也是可以的

网友:
    添加一定的丝印有利于调试,当然是可以

网友:
    只要有空间放就可以添加

网友:
    在丝印层放置字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