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在出厂时如何检查是否达到了设计工艺要求?

楼主(2021-09-02):
PCB 在出厂时如何检查是否达到了设计工艺要求?

网友:
制版厂会进行飞针测试的

网友:
根据设计设计测试方案,测试没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很多 PCB 厂家在 PCB 加工完成出厂前,都要经过加电的网络通断测试,以确保所有联线正 确。同时,越来越多的厂家也采用 x 光测试,检查蚀刻或层压时的一些故障。 对于贴片加工后的成品板,一般采用 ICT 测试检查,这需要在 PCB 设计时添加 ICT 测试点。 如果出现问题,也可以通过一种特殊的 X 光检查设备排除是否加工原因造成故障。

网友:
    一般样品采用飞针测试机测试精度一般,批量做货是需要做测试架来配套电测机精度较高成本较大,批量做货还有先采用外观检测机晒查一遍再去电测,还有高压机、电感机、阻抗机等都是测量PCB,目前电测机精度可以计算到孔内壁,大概在几个毫欧级别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