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功能

楼主(2021-09-02):
如题,请教Q1管电路的功能。

网友A:
    是个开关三极管,

网友B:
这是单片机的手册,

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开关三极管,

    开关的作用是什么? 三极管应该处于放大状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单片机的手册,

    大神,手册我有,想知道这部分电路的功能是什么

楼主:
    自己顶自己顶自己顶自己顶

楼主:
    接着顶接着顶接着顶接着顶接着顶

网友:
    把三极管分别按照断开、导通两种情况来分析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C:
    吸收上电瞬间的冲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吸收上电瞬间的冲击吧

即使吸收瞬间的上电冲击,吸收电流也是毫安级的。

网友:
    个人感觉完全没有用。

网友:
    应该是一个滤波电路,分析呢,就只能定性了,公式我现在用手算是搞不定了。定性来看:
1)C39处噪声电压升高时,三极管基极电流变大,射极电流也变大,流过R29的电流变大,从而压降增加,则输出电压不完全跟随输入的噪声电压,反之亦然。
2)或者理解为C39+R35构成一个高通滤波器,将LDO输出端的噪声耦合进三极管Q1的基极,三极管构成的是一个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后的信号与原信号在输出节点处求和,达到降噪的目的。
那剩下的分析/计算咋办呢?将楼主图中的参数代入仿真软件,让软件计算,咱们分析结果。我用的是TINA,三极管也是库里面的,不保证三极管参数和楼主的一致。仿真电路模型如下图:

1)原R29+C35构成1阶RC滤波电路,将仿真电路中的C39设为0,-3db频点449.69Hz,非常接近16欧+22uF的RC电路,仿真交流传递函数如下图:

    2)将C39设为楼主图中的22uF,仿真结果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