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源方案设计包含那几个方面?

楼主(2021-09-03):
一个电源方案设计包含那几个方面?

网友:
整机主要芯片电源功耗整定,这个过程应整理出主要芯片需要的电源电压,电流以及功耗,当然这里所谈到的所有值均为最大值。

网友:
电源芯片的选取,根据前面得到的电压电流需求,选取适当的电源芯片,当然,还要考虑一下裕量以及价格。

网友:
根据所选取的电源芯片,结合输出电压电流,绘制电源树。

网友:
根据所绘制电源树,计算相应热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