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FPC底片变形相关方法及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1-09-03):
修正FPC底片变形相关方法及注意事项有哪些?

网友:
剪接法注意事项:剪接时应尽量少伤导线,不伤焊盘。拼接拷贝后修版时,应注意连接关系的正确性。

网友:
改变孔位法注意事项:采用编程仪放长或缩短孔位后,对超差的孔位应重新设置。

网友:
晾挂法注意事项:在通风及黑暗(有安全也可以)的环境下晾挂底片,避免及污染。确保晾挂处与作业处的温湿度一致。

网友:
焊盘重叠法注意事项:因重叠拷贝后,焊盘呈椭圆。重叠拷贝后,线、盘边缘的光晕及变形。

网友:
照像法注意事项:照像时对焦应准确,防止线条变形。底片损耗较多,通常情况下,需有多次调试后方获得满意的电路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