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路中TVS二极管的选择

楼主(2021-09-03):
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汽车在我们生活中已经成为不可替代的交通工具,在生产汽车的时候都会用到TVS管,但是TVS管的选型一直让人所头疼。

  在电路中经常会有瞬态电压或静电放电ESD等有害电气现象发生,为了精确的保护IC电路,可在电路中选用TVS管器件来做过电压和静电放电保护。瞬态抑制二极管(TVS)又叫钳位型二极管,是目前国际上普遍使用的一种高效能电路保护器件,能够瞬间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承受高能量的大脉冲。一般将TVS管并联在电路中,当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发生大脉冲浪涌状况时,能够在ms级别的时间内响应,将自身的高阻值状态迅速变换为低阻值状态,从而允许大电流通过,同时把电压钳制在预定水平,从而达到保护汽车电产品电子线路的目的。

  静电放电ESD也是电子产品中最容易出现的干扰现象,而适用于ESD保护的瞬态抑制二极管产品就是ESD保护二极管。过电压会造成电路损坏,ESD静电保护也是车载产品防护的一个重要关注方向。

  在汽车电子电气抗扰度标准体系中,ISO 10605 和 ISO 7637-2是最重要的两种标准。本文将介绍在满足这两种电气标准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车载电子TVS管需要考虑的参数:

  一、Vnom就是电路正常工作电压

  二、Vmax就是电路最大承受电压

    电路浪涌的类型:

  如果浪涌波形是指数型/幂数型,则关系的指标比较多

  Vs浪涌电压

p浪涌持续时间和水平

s模拟浪涌发生器的内部电阻

  波形循环的数量(1/f)

  如果浪涌是直流波形,需要关注

dc直流浪涌电压

p 浪涌的持续时间

s模拟浪涌发生器的内部电阻

  三、考虑环境温度

  四、考虑准备选用保护器件的封装大小

  五、如果被保护的是数字信号电路还要考虑如下几点:

  1. 信号电压的频率

  2. 浪涌信号的波形上升和下降的时间

  3. 电路允许的最大电容大小。

网友:
在汽车电子电气抗扰度标准体系中,ISO 10605 和 ISO 7637-2是最重要的两种标准

网友:
过电压会造成电路损坏,ESD静电保护也是车载产品防护的一个重要关注方向

网友:
    为了精确的保护IC电路,可在电路中选用TVS管器件来做过电压和静电放电保护

网友:
    ESD静电保护也是车载产品防护的一个重要关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