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传输要用到什么设备

楼主(2021-09-03):
射频传输要用到什么设备?

网友:
射频传输一般是指对已调制的高频信号进行传送放大的过程。而基带传输是指对调制前的基本信号进行传送放大处理的过程,或是指对二次调频前的高频信号进行传送

网友:
广义地说,视频传输的方式包括:点对点直接电缆视频信号传输(也叫基带传输)、射频传输(开路)、有线射频传输(闭路)、微波信号传输、双绞线的平衡信号传输、光纤信号传输、网络视频信号传输、无线电波信号传输。

按习惯应用来说,一般来说闭路电视监控的视频传输常常是指:点对点直接电缆视频信号传输(基带传输),即采用syv同轴电缆在6mhz以下的低频方式传输视频信号。有线射频传输是指采用前端调制、后端解调的方式进行视频信号传输,原理是将视频源的信号在前端由调制器调制成高于5mhz的射频信号,经过sywv同轴电缆传送到后端,再用解调器把射频信号解调还原成视频信号进入终端显示。

两种视频传输方式最明显的区别是:一种是视频原始信号形式不作任何改变的低频信号直接用电缆传输。另一种是利用转换设备改变了信号的形式传送另外一种信号,再还原成视频信号的高频信号传输。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