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的MultiBoot功能介绍和实现

楼主(2021-09-03):
我们先从它的功能介绍讲起来;MultiBoot功能是大部分Xilinx FPGA可以实现的固有特性;其主要优点如下所示:

     1、我们可以把多个bitstream存储在配置Flash中,通过MultiBoot功能来实现多个bitstream之间的动态切换,从而达到使用FPGA来实现多种任务;

     2、在一个工程里面实现多个功能模块,而每个功能模块不需要同时运行的情况,可以通过MultiBoot功能使用相对小规模的FPGA来实现其功能,从而提高性价比;

     3、MultiBoot和Fallback可以支持实现FPGA远程在线升级,当升级bit有错误可以触发Fallback来返回到Golden Image去正常运行。

    Golden Image里面正常会包含FPGA实现的基本功能,例如外设配置和初始化、远程升级等等客户需要的基本功能;如果Golden Image损坏的情况下,FPGA是无法工作的,需要返回工厂重新手动烧写bit文件到Flash中。

Golden Image设计要求主要包含下面几点:

     1、IPROG(Internal program) command在Golden Image里面可以通过设置bitstream setting里面的next configuration address (BITSTREAM.CONFIG.NEXT_CONFIG_ADDR),或者在HDL代码使用ICAPE3原语来设定加载地址值;通过设置BITSTREAM.CONFIG.NEXT_CONFIG_REBOOTDISABLE来把

IPROG command关掉,在这种情况下上电后会直接去加载Golden Image;

     2、跳转地址寄存器WBSTAR(wARM boot start address)可以在bitstream或者ICAP里面来设定;

      3、MultiBoot Image必须存储在WBSTAR设置的Flash地址位置;

      4、Watchdog timer包含configuration monitor和user logic monitor两种模式;在配置模式下面,Timer times out情况下,配置电路会去加载fallback bitstream。Watchdog Timer可以在bitstream options里面使能。

    Golden Image是从Flash中的0地址开始存储;其帧头会包括WBSTAR(next_config_addr)寄存器里面指定的upper address space等信息。FPGA器件上电后会从0地址开始加载Golden Image后,会根据里面的设定来决定加载Golden Image还是直接跳转到MultiBoot Image存储地址去执行MultiBoot Image;当MultiBoot Image加载时候遇到错误,Fallback电路会触发去重新从0地址去加载Golden Image。

网友:
在一个工程里面实现多个功能模块,而每个功能模块不需要同时运行的情况,可以通过MultiBoot功能使用相对小规模的FPGA来实现其功能,从而提高性价比

网友:
    MultiBoot和Fallback可以支持实现FPGA远程在线升级,当升级bit有错误可以触发Fallback来返回到Golden Image去正常运行

网友:
    跳转地址寄存器WBSTAR(wARM boot start address)可以在bitstream或者ICAP里面来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