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hspice、isspice等对元件的描述语句相同或者相似么?

楼主(2021-09-03):
想用hspice仿真开关电源,但是没有变压器模型,所以想用Pspice里变压器模型的元件描述,怎么调出来?

网友:
应该是双电感L+K_linear建立模型吧,一般我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这三个都是电路的仿真软件
spice是基本版 也是一种算法 是后面两个的基础
pspice是第二个版本
hspice是在spice和pspice的基础上改良的   不过厂家是不一样的

网友:
看一下评论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