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Altium designer圆弧文字?

楼主(2021-09-03):
如何画altium designer圆弧文字?

网友:
在CAD里面做好,保存为dxf导入AD

网友:
可以选用极坐标来实现。首先放置一个孔,孔的坐标和圆弧圆心坐标改成一样,再到一侧放置一个字符。已孔为原点进行剪切。在已孔为原点按E-A进行特殊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