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请教:关于ADS功放大信号仿真不收敛

楼主(2021-09-03):
请教各位大师,仿真功放大信号时,如果放宽收敛条件还是不收敛或者收敛非常慢该怎么解决呢?谐波平衡仿真的步进为0.05GHz,阶数为5或者3好些,如果7或者更大的话就更不容易收敛,这个与ADS帮助里的方法正相反,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met模型是考虑了管子工作时self heating一种物理模型,仿真准确性优于root的vgs-vds-temperature查表模型。
说到管子的自身发热,就涉及到影响管芯温度的rth和cth,管芯到外壳的热阻、热容。一般仿真,利用freescale ads模型中默认值即可,用户也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装配方式和散热器能力来修改。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把阶数改小点就好了,还有就是电路中有微带的时候把微带弄短一点也可以消除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