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维修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1-09-03):
  PCB电路板维修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PCB电路板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故障,这时候就涉及到维修了。那么,PCB电路板维修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一、了解电路板上的易损部件
  1、设计不合理的地方最易出故障
  首先是散热问题,很多pcb板损坏都是因为散热设计不好导致;其次是铜箔线,质量差的电路板电源线的铜箔很细,极易因过流而烧断。
  2、使用频繁的地方容易出故障
  比如电路板的驱动电机、转轴、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操作面板等。
  3、负荷重、功率大、工作电压高的部件最易出故障
  包括电路板的电源、驱动电路、功控器件、运放等是最易损坏的。
  4、保护电路最易损坏
  电路板上贵重的芯片或部件均设有保护,设备一旦异常,首先损坏的就是这些保护电路。
  5、内联座、接插件的接口及排线容易接触不良或断线
  板卡与插槽接触不良、线插头及接线端子接触不好、元器件虚焊等皆属此类。

  二、常用元器件损坏特点及检测
  1、阻值小的电阻和容量大的电容易坏
  阻值小的电阻经常用于供电线路上起限流的作用,若电流过大,会把其烧断。另外,供电线路上用许多对地电容来滤波,若电压或电流不稳定就会击穿电容而导致漏电。
  2、电容损坏的故障特点及维修
  电容损坏引发的故障在电子设备中是最高的,表现为:容量变小、完全失去容量、漏电、短路等。
  3、运算放大器的好坏判别方法
  不论是何种类型的放大器,都有一个反馈电阻RF,则我们在维修时可从电路上检查这个反馈电阻,用万用表检查输出端和反向输入端之间的阻值。

  三、维修时要“胸有框图”
  比如开关电源,总离不开振荡电路、开关管、开关变压器这些,要检查电路有没有起振,电容有没有损坏,各三极管、二极管有没有损坏等。

  以上便是PCB电路板维修需要注意的问题,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了解电路板上的易损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