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设计的问题

楼主(2021-09-03):
如果一个设计有多个设计文件,每个设计文件对应一个模块儿,而最终的设计就是将这些模块儿连接起来;
问题:我怎样对这些模块儿进行编译啊,难道每个设计文件都要单独建立一个工程吗?

网友:
建立一个工程之后,可以在其下建立多个模块的(设计文件),每个文件呢是可以独立编译的,只是你得把他们单独设置成为顶层的文件(top entity)而已

网友:
建立一个工程,里面每个模块对应一个.V文件(针对verilog);
要把这些模块连接起来,就要用一个顶层文件(把一个.v文件设为顶层文件),在这个顶层文件中例化其他模块,这样也只建立了一个工程,编译的时候也是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