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有这样三个元器件;元器件上写着:J476、100 6R、JA那个A上面有个横杠。请...

楼主(2021-09-03):
标注都是C1.C2.C3,样子有点像贴片二极管,有正负极的。请问是电容么?上面的标注啥意思?都是多大的?

网友:
这个是47000000皮法,也就是47微法贴片钽电容,耐压100V,J代表正负5%误差,A代表3216封装,上边的横杆表示电容阳极,6R是包装类型;
此电容一般用在直流电源(比如电池)接入端做滤波电容,与电解电容功能相同,因为体积较小,所以在便携式数码产品上比较常见

网友:
J476是47uF电容,100 6R可能是100uF6V的电容(如果比J476大的话就是),JA应该也是电容容量不明,这三个应该是钽电容。 用电容表量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