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 TDR仿真

楼主(2021-09-03):
最近在做sigrity TDR仿真时,总是遇到问题,
Failed to generate TDR/TDT circuits for circuit: J3 and layer:signal$TOP No Negative Terminals
这个到底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请教,如何修改

网友:
大神快来帮忙哇

网友A:
    看提示的意思是你少了负端口,建议你参考一下学堂的《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第二节TDR/TDT特征阻抗的检查与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提示的意思是你少了负端口,建议你参考一下学堂的《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第二节TDR/TDT特征阻抗的检查 ...

    教程发一下出来

网友:
    EDA技术公社微信公众号里面有

楼主(2021-12-28):
    你没有看到吗?让你花钱, 都掉钱眼里去了

网友:
    打开软件help文档,看看对应章节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