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VX2.6补泪滴

楼主(2021-09-03):
请教一下大神们,EEVX2.6 PCB板补泪滴时没反应是什么原因,打开其他PCB板补泪滴是可以的,是哪个地方设置有问题吗?9 R4 S' K0 Z: W' a. w

网友:
可能泪滴设置有问题

楼主:
补泪滴的那个pad to pad 这个地方不用勾选,但是我 看视频教材写了要设置,所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