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塞赋值与非阻塞赋值的区别

楼主(2021-09-03):
非阻塞赋值的意思就是每条赋值语句的结果直到always块的结尾才能确定。
例如
阻塞赋值: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Q1=1'd1;
Q2=Q1;
end
其等效为Q2=Q1=1。从实现的角度来看,它是由两个D触发器并联的结构而非级联。当第一个        always结束时,Q2和Q1将同样为1。

而非阻塞赋值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Q1<=1'd1;
Q2<=Q1;
end
等效为Q1=1,Q2=Q1。从实现的角度来看,它是两个触发器级联的结构。假设Q1的初值为S0,那么当第一个always结束时,Q1=1,而Q2将等于S0而非1。

网友:
非阻塞赋值的意思就是每条赋值语句的结果直到always块的结尾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