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字符长度问题请教

楼主(2021-09-03):
如图所示,在PCB里导出BOM,电容的字符太长,导致后面的字符被软件用A来替换了,请问能否在软件中增加字符最大长度,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可以的 在TEXT里面可以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在TEXT里面可以修改的

请问在哪个TXT里,有没有具体步骤?我是在PCB里,点TOOLS→Quick Reports→Bill of Material(Condensed),出来的报告就会像图片显示中的一样,字符太长之后导致被A代替。谢谢!

网友:
TOOLS→Quick utilities----Design Parameters----Text---Setup--text  sizes
这里有字体的大小  对应去选择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