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文件是AD13画的,导文件少孔

楼主(2021-09-04):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少了很多孔,导文件用的AD21,画的是13,少孔见图

楼主:
    这是少孔和正常对比图

楼主:
    这个是文件,谁帮我研究一下

网友A:
    看样子是只有pad 没有vi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只有pad 没有via

    这个是这样的,问题出在哪?

网友:
    看了你的图纸,下边图层只有顶层和底层。可能是你存储的时候,有些图层是关闭状态。你可以试试在13中,将用到的图层都打开,然后在用21打开。旧版本和新版本的图层这里有差异,

网友A:
    而且看你的图,应该是单面板,可能认为过孔没有用,将过孔优化了。我这边用低版本打开也是没有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看你的图,应该是单面板,可能认为过孔没有用,将过孔优化了。我这边用低版本打开也是没有过孔

好的,感谢了,

网友:
    这是单面板的焊盘,把所有焊盘改到multilayer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B:
    改后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后的效果

感谢你了 终于解决

网友:
    这个文件不是原始设计文件,找散过的,以后不好修改

网友C:
    看样子,这是功放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这是功放板吧。

    是的,就是那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