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的时候怎么改直角?

楼主(2021-09-06):
布线的时候怎么改直角?

网友A:
ctrl+空格可以改变走线的形状

网友:
布线的时候按快捷键shift+空格就可以切换走线角度,但是要注意输入法需要是美式英文键盘输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ctrl+空格可以改变走线的形状

是shift+空格吧

网友:
    楼上说滴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