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集成电路与模拟集成电路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21-09-06):
射频集成电路与模拟集成电路的区别有哪些?

网友:
射频集成电路是研究怎样将模数(A/D)转换后的数字信号发射出去,怎样接收,射频也是一个比较难的方向。主要是从它的应用定义的。
而模拟电路是专门处理模拟信号的电路,虽然数字电路是如此的发达,但模拟电路的地位也越来越不可忽视,模拟电路一般要求经验特别丰富,一般一个模拟集成电路的设计要考虑到如功耗,摆幅,增益,带宽,温度,转换速率,噪声干扰等等诸多因素,折中考虑。
一般来说,射频和模拟集成电路都比较难,但射频比较抽象,而模拟对经验的要求很高,而且要求一个人的综合问题的能力和独特的思维能力。

网友:
1.射频电路应该是,脉冲电路或者是数字电路;是产生脉冲的信号.
2.模拟电路是,产生连续的信号.

网友:
一般来说,射频和模拟集成电路都比较难,但射频比较抽象,而模拟对经验的要求很高,而且要求一个人的综合问题的能力和独特的思维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