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原理图和layout联合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21-09-06):
ADS原理图和layout联合仿真问题求助

网友:
这个是很正常的哈,版图仿真是用的矩量法来仿的,和实际电路相差更小,而原理图仿真只是给你一个大概的方向哈,只有通过对版图的反复修改,得到达到指标的电路。

网友:
看你频率的高低或者说电路结构的复杂程度来选择模型,rf模型运行速度较快,适合低频简单结构,相对的就是mw模型,适合高频复杂结构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