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auto cad 尺寸转成altium designer 的PCB板?

楼主(2021-09-06):
怎么把auto cad 尺寸转成altium designer 的PCB板?

网友:
    将CAD按不同的图层归类好,例如丝印层的,都挪到一层,外形和开孔的挪到一层,如果方便的话,直接将对应 的图层名称改成和AD中要导入的图层名称一样。删除没有用的线,最好将文件另存成2000DXF型的,然后AD中新建一个PCB,导入DWG dxf文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