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AM350导入Gerber的时候NC文件会变大?

楼主(2021-09-06):
为什么CAM350导入Gerber的时候NC文件会变大?

网友:
一般来说 这个是因为在设计软件输出Gerber的时候 钻孔比例和输出Gerber不一样导入的时候又没按照这个比例导入造成的
正确的做法是,在CAM350导入的时候按照比例设置下
习惯的一般是Gerber比例是2:4
钻孔比例是2:5  导入之后不会出现偏移了

网友:
导入比例的问题

网友:
导入时不要选finsh,要选next,钻孔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