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芯片上可以跑linux操作系统吗?

楼主(2021-09-06):
DSP芯片上可以跑linux操作系统吗?

网友:
按理说应该可以的。
一般的linux操作系统在启动初期的初始化就是串口、中断、定时器。
不过DSP的指令集比较复杂,你需要自己移植,然后现在还没有适合DSP的GCC交叉编译器。
过程太复杂。
不过可以尝试自己写一个操作系统放在DSP上。

网友:
可以跑 ucLinux

网友:
个人理解如下:
芯片是一种统称,包括dsp芯片,arm芯片,单片机也是一种芯片,当然还包括大量的其他类型的芯片。一般是含集成电路的硅片加不同的封装组成,封装也就是你看到的芯片外形,通俗地说就是一块塑料包裹着含集成电路的硅片,再加几个引脚而已。
单片机则是一类微控制器,就像你电脑里的cpu一样,只不过相对而言简单多了。单片机有很多种类,最基础的是51单片机,向上依次是avr、msp430、飞思卡尔、stm32等一系列高级一点的单片机。成本比较低,主要用于相对基础的控制领域。
dsp和arm则用于不同领域,相对于单片机而言,它们主要用于高端一点的领域。dsp不用来跑嵌入式系统,主要的用途是数字信号处理,arm则主要用来跑操作系统,也就是嵌入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