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背景知识

楼主(2021-09-06):
FPGA全称是“可编辑门阵列”(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其基本原理是在芯片内集成大量的数字电路基本门电路,存储器以及互连线资源,而用户可以通过对FPGA进行“编程”(烧写配置文件)来定义这些门电路的功能以及模块之间的连线。这种“编程”不是一次性的,你可以把FPGA设计成一个编解码器,只要更改配置文件,就可以变成一个CPU,这也是所谓的re-Configurable的概念。当然,FPGA在给我们提供了随意实现硬件电路的灵活性的同时,也要求设计者具有硬件设计的知识和能力。这一点和CPU,GPU的软件编程方法有很大的差别,或者说是有更高的应用门槛。

目前主要的FPGA芯片厂商是Xilinx和Intel(Altera),AWS主要使用Xilinx的FPGA,MS则使用Intel的FPGA。在具体看FPGA的内部结构之前,我们还是通过对比来看看它的特点。

其实最近这种对比很多,我之前的文章也提到过。MS把CPU,GPU,FPGA和ASIC放在Flexibility VS Efficiency的角度进行对比,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使用的方法。再次强调,灵活性(通用性)一定意味着效率的损失,反之亦然。

另外,在MS的图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FPGA主要还是用在Evaluation(或者我们经常说的Inference)。而有趣的是,他们认为ASIC方案在Training和Evaluation中都还是“under investigation”,好像把Google的TPU给忘了。

AWS给出了另外一个视角的比较,CPU为了实现最大的灵活和通用,芯片中的很大一部分芯片面积用来提供控制功能(也包括复杂的存储架构,比如Cache);而在GPU当中,用作运算的芯片面积比例大大提高,能够支持大规模的并行处理;而到了FPGA,已经没有预先定义的指令集概念,也没有确定的数据位宽。这些你都可以根据应用来自己设计。你可以设计一个只支持几条指令的处理器;也可以只设计数据通道和简单的控制逻辑,根本不用指令。

下图来自MS的讲座,对比了CPU和FPGA进行数据处理的特点。

CPU可以看作是一种时间计算模型,指令顺序进入,每条指令处理一定的数据。FPGA可以看作是空间计算模型,大量数据可以并行的进行处理。Deep Learning的处理,比如CNN的卷积运算,就是非常适合空间计算模型的例子。这一点我在之前的文章“深度神经网络的模型·硬件联合优化”中已有介绍。下面我们具体看看FPGA的内部结构。

网友:
灵活性(通用性)一定意味着效率的损失,反之亦然

网友:
FPGA在给我们提供了随意实现硬件电路的灵活性的同时,也要求设计者具有硬件设计的知识和能力

网友:
目前主要的FPGA芯片厂商是Xilinx和Intel(Altera),AWS主要使用Xilinx的FPGA,MS则使用Intel的FPGA。在具体看FPGA的内部结构之前,我们还是通过对比来看看它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