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单管共射电路怎么测量输出电阻输入电阻

楼主(2021-09-06):
原理图如下所示
现要测量其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按照模电实验的做法,输入电阻就是把负载断开后测量输入端的有效电压来除以其有效电流,可是这样的做法在PSpise上没办法做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在pspice上是可以做到除法运算的,这样做可以实现,在PSPICE图形查看界面的最下方有个expression输入框,你可以直接写v(c1:1)/I(c1)就可以了,这时候显示的就是阻抗波形,适当调整纵坐标的显示方式,比如对数显示,就可以查看更大范围的数值了。
    同样道理,查看输出阻抗也是同样操作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