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器为什么会容量衰减

楼主(2021-09-06):
电解电容器为什么会容量衰减?

网友:
  电解电容里面是充有电解液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电解液会减少,就造成了电容容量的衰减,如果电容漏液,电容容量会很快衰减。

网友:
开关稳压电源用铝电解电容器在使用中最常见的失效模式是电容量减少、漏电流增大及损耗
角正切值增大。

网友:
元件失效分析任务中,又发现多起开关稳压电源用铝电解电容器开路失效的失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