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updatedb 命令

楼主(2021-09-06):
updatedb 命令用来创建或更新 slocate/locate 命令所必需的数据库文件。

updatedb 命令的执行过程较长,因为在执行时它会遍历整个系统的目录树,并将所有的文件信息写入 slocate/locate 数据库文件中。

注意:slocate 本身具有一个数据库,里面存放了系统中文件与目录的相关信息。

语法

updatedb(选项)

参数

-o<文件>:忽略默认的数据库文件,使用指定的slocate数据库文件;
-U<目录>:更新指定目录的slocate数据库;
-v:显示执行的详细过程。

以下实例检测一个未存在的文件 runoob.txt:

ocate runoob.txt   # 检索 runoob.txt,没有任何输出,表示没有该文件
# touch ./runoob.txt  # 添加文件 runoob.txt
ocate runoob.txt   # 再次检索 runoob.txt,依然没有该文件
pdatedb            # 更新 locate.db 数据库
ocate runoob.txt   # 再次数据库检索 runoob.txt,找到该文件
/root/runoob/runoob.txt

使用 -U 选项可以指定要更新 slocate 数据库的目录。

updatedb -U /root/runoob/

网友:
    updatedb 命令用来创建或更新 slocate/locate 命令所必需的数据库文件

网友:
    updatedb 命令的执行过程较长,因为在执行时它会遍历整个系统的目录树,并将所有的文件信息写入 slocate/locate 数据库文件中

网友:
    slocate 本身具有一个数据库,里面存放了系统中文件与目录的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