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准则] 数据库设计和研发规范

楼主(2021-09-06):
一.  基础规范
所有表都需要添加注释
使用comment从句添加表和列的备注,从一开始就做好数据字典维护。
单表数据量建议控制在500万以内
过大会给备份和恢复带来困难,可用历史数据归档(用于日志数据),分库分表(用于业务数据)等手段来控制数据量大小。
不在数据库中存储图、文件等二进制数据
图或文件IO操作耗时,通常存储于文件服务器,数据库只存储文件地址信息。
尽量冷热数据分离,减小表的宽度
把不常用且占宽大的字段从热表中分离可独立存储,每一行数据大小不超过65535字节。
禁止测试、开发环境直连线上数据库
二、命名规范
库名、表名、字段名必须使用小写字母,并采用下划线分割
MySQL配置参数lower_case_table_names=1,即库表名以小写存储,大小写不敏感。如果是0,则库表名以实际情况存储,大小写敏感;如果是2,以实际情况存储,但以小写比较。如果大小写混合使用,可能存在abc,Abc,ABC等多个表共存,容易导致混乱。
库名、表名、字段名不要超过32个字符,需见名知意易于辨识
库名、表名、字段名支持最多64个字符,但为了减少传输量,禁止超过32个字符。
库名、表名、字段名禁止使用MySQL保留字
当库名、表名、字段名等含有保留字时,SQL语句必须用反引号引用属性名称,这将使SQL语句书写、SHELL脚本中变量的转义变得非常复杂。
备份库、表必须以bak为前缀,并以日期为后缀
形如:bak_user_account_20190313
索引的命名
主键索引名为 pk_字段名;唯一索引名为 uk _字段名;普通索引名则为 idx_字段名。

三、字段设计规范
优先选择符合存储需要的最小的数据类型
列的字段类型越大,建立索引占据的空间就越大,使得一个页中的索引越少,IO次数增加,影响性能,能用int的就不用char或者varchar,能用tinyint的就不用int。状态status、类型type等字段推荐使用tinytint或者smallint类型节省存储空间;使用 UNSIGNED 存储非负数值;使用tinyint来代替 enum和boolean;存储 ip 最好用 int存储而非 char(15)。
不推荐使用blob,text等类型
blob,text是为了存储极大的字符串而设计的数据类型,采用二进制与字符串方式存储,该数据类型不能设置默认值、不便于排序、不便于建立索引,varchar的性能会比text高很多,如果非要使用,建议将这种数据分离到单独的拓展表中。
禁止使用字符串来存储日期型数据
一是无法使用日期函数计算比较,二是因为字符串存储要占更多的内存空间,datetime占8字节,timestamp是以int存储,占4字节。
用DECIMAL代替FLOAT和DOUBLE存储精确浮点数
Decimal类型为精准浮点数,float 和 double 都有精度损失的问题,很可能在值的比较时,得到不正确的结果。如果存储的数据范围超过 decimal 的范围,建议将数据拆成整数和小数分开存储。
必须把字段定义为NOT NULL并设默认值
一是NULL需要更多的存储空间,二是NULL的列可能索引实效,三是NULL只能采用IS NULL或者IS NOT NULL,而在=/!=/in/not in时有大坑。
使用varchar(20)存储手机号,不要使用整数
一是牵扯到国家代号,可能出现+/-/()等字符,例如+86,二是varchar可以模糊查询,例如like ‘138%’
根据业务区分使用char/varchar
字段长度固定,或者长度近似的业务场景,适合使用char,能够减少碎片,查询性能高
字段长度相差较大,或者更新较少的业务场景,适合使用varchar。
禁止在数据库中存储明文密码,把密码加密后存储
尽量不使用外键
建议在应用层实现外键的逻辑, 外键与级联更新不适合高并发场景,降低插入性能,大并发下容易产生死锁。
核心表必须有行数据的创建时间和最后更新时间
核心表(如用户表,金钱相关的表)必须有行数据的创建时间字段create_time和最后更新时间字段update_time,便于查问题。

四、索引设计规范
MySQL的查询速度依赖良好的索引设计,因此索引对于高性能至关重要,合理的索引会加快查询速度,不合理的索引会降低速度。
索引其实就是一种数据结构(哈希表、树等),不同类型的索引有着不同的数据结构和功能。
索引的作用是加速查询速度,维护数据的约束性(完整性、一致性)。对于加速查询,使用索引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小表就直接全表扫描,中到大表就建索引,超大表就分区分表,要做好索引带来的好处和维护索引的成本之间的权衡。
单表的索引数建议不超过 5 个,单个索引中的字段数建议不超过 5 个
太多就起不到过滤作用了,索引也占空间,管理也耗资源。
对字符串使用前缀索引,前缀索引长度不超过8个字符
不要索引blob/text等字段,不要索引大型字段,这样做会让索引占用太多的存储空间。
前缀索引就是对文本的前几个字符建立索引,前缀索引能有效减小索引文件的大小,提高索引的速度。但是前缀索引也有它的坏处:MySQL 不能在 ORDER BY 或 GROUP BY 中使用前缀索引,也不能把它们用作覆盖索引(Covering Index)
重要的SQL必须被索引,核心SQL优先考虑覆盖索引
UPDATE、DELETE 语句的 WHERE 条件列;ORDER BY、GROUP BY、DISTINCT 的字段;多表 JOIN 的字段。覆盖索引可以避免Innodb表进行索引的二次查询,把随机IO变成顺序IO,加快查询效率。
联合索引区分度最大的字段放在前面
选择筛选性更优的字段放在最前面,比如userid,carid等,type,status等筛选性一般不建议放在最前面。索引根据左前缀原则,当建立一个联合索引(a,b,c),则查询条件里面只有包含(a)或(a,b)或(a,b,c)的时候才能走索引,(a,c)作为条件的时候只能使用到a列索引,所以这个时候要确定a的返回列一定不能太多,不然语句设计就不合理,(b,c)则不能走索引。
业务上具有唯一特性的字段,即使是多个字段的组合,也必须建成唯一索引
不要以为唯一索引影响了 insert 速度,这个速度损耗可以忽略,但提高查找速度是明
显的; 另外,即使在应用层做了非常完善的校验控制,只要没有唯一索引,根据墨菲定律,必然有脏数据产生。
InnoDB 和 MyISAM 存储引擎表,索引类型必须为BTREE
MEMORY表可以根据需要选择 HASH 或者 BTREE 类型索引。
MYSQL 中索引的限制
MYISAM 存储引擎索引长度的总和不能超过 1000 字节
BLOB 和 TEXT 类型的列只能创建前缀索引
使用不等于 (!= 或者 <>) 的时候, MYSQL 无法使用索引
过滤字段使用函数运算 (如 abs (column)) 后, MYSQL无法使用索引
join语句中join条件字段类型不一致的时候MYSQL无法使用索引
使用 LIKE 操作的时候如果条件以通配符开始 (如 ‘%abc…’)时, MYSQL无法使用索引
使用非等值查询的时候, MYSQL无法使用 Hash 索引。

五、SQL查询规范
按需索取拒绝 select *
无法索引覆盖,回表操作,IO增加;额外的内存负担,大量冷数据灌入innodb_buffer_pool_size,降低查询命中率;额外的网络传输开销。
超过三个表禁止 join
需要 join 的字段,数据类型必须绝对一致;多表关联查询时,保证被关联的字段有索引。
涉及到复杂sql时,须用explain检验索引设计
对应同一列进行 or 判断时,使用 in 代替 or
in 的值不要超过 500 个, in 操作可以更有效的利用索引,or 大多数情况下很少能利用到索引。
in 操作能避免则避免
若实在避免不了,需要仔细评估 in 后边的集合元素数量,控制在 1000 个之内。
WHERE从句中禁止对列进行函数转换和计算
对列进行函数转换或计算时会导致无法使用索引。
count(列名)或 count(常量) 替代不了 count(*)
count(*)是 SQL92 定义的标准统计行数的语法,跟数据库无关,跟 NULL 和非 NULL 无,
count(*)会统计值为 NULL 的行,而 count(列名)不会统计此列为 NULL 值的行。
不要使用UNION,推荐使用UNION ALL
因为union all不需要去重,节省数据库资源,提高性能,另外子句个数限制在5个以内。
禁止使用 order by rand() 进行随机排序
会把表中所有符合条件的数据装载到内存中,然后在内存中对所有数据根据随机生成的值进行排序,并且可能会对每一行都生成一个随机值,如果满足条件的数据集非常大,就会消耗大量的 CPU 和 IO 及内存资源,推荐在程序中获取一个随机值,然后从数据库中获取数据的方式。
不得使用外键与级联,一切外键概念必须在应用层解决
以学生和成绩的关系为例,学生表中的 student_id是主键,那么成绩表中的 student_id则为外键。如果更新学生表中的 student_id,同时触发成绩表中的 student_id 更新, 即为级联更新。外键与级联更新适用于单机低并发,不适合分布式、高并发集群; 级联更新是强阻塞,存在数据库更新风暴的风险;而且外键影响数据库的插入速度。
使用合理的分页方式以提高分页效率
不推荐 SELECT * FROM table ORDER BY TIME DESC LIMIT 10000,10;
原因:会导致大量的io,因为MySQL使用的是提前读取策略
推荐:SELECT * FROM table WHERE TIME < last_TIME ORDER BY TIME DESC LIMIT 10.
SELECT * FROM table inner JOIN (SELECT id FROM table ORDER BY TIME LIMIT 10000,10) as t USING(id)

网友:
在应用层做了非常完善的校验控制,只要没有唯一索引,根据墨菲定律,必然有脏数据产生

网友:
选择筛选性更优的字段要放在最前面

网友:
varchar的性能比text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