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格式技巧

楼主(2021-09-06):
如果客户给你的文件不是RS-274-X格式,而且你的客户也不知道数据格式!那么下面告诉你一些猜格式的技巧。

    方法一:穷举法

    如:X535489Y416899D03*
    是六位数的,不是2.4 就是3.3,总之加起来是6 即可。
    或在M:N 组合中用”穷举法”进行调用(即2:3、2:4、…逐个试)。

    方法二:根据板面大小

  硬质板中很少有板面尺寸大于20Inch的,而大于20Inch X 20Inch 的是没有的。据此,如果您读出来的图形大于20Inch,那就是小数点前的位数太多了。相反,如果您读出俩的图形都堆到原点附近,那十有八九是小数点后的位数太多了(也就是说,小数点前的位数太少了)。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小数点前的位数加上小数点后的位数一定要等于Gerber文件中最长的数的位数。

  方法三:根据已知尺寸

  如果您知道一些关于板子的尺寸,那就好办多了。您只要不停的试,大了就把小数点前的位数变小(小数点后的位数同时变大);小了就把小数点后的位数变小(小数点前的位数同时变大),如果单位没有搞错,一两次就能正确了。如果您没有任何尺寸,那您只能找板子上的器件。有一些器件,如DIP(双列直插集成电路)、PGA封装和一些插座,它们引脚的中心距离是0.1Inch(2.54mm),根据这一点您也能大概地确定数据格式。

网友:
    小数点前的位数加上小数点后的位数一定要等于Gerber文件中最长的数的位数

网友:
    有一些器件,如DIP(双列直插集成电路)、PGA封装和一些插座,它们引脚的中心距离是0.1Inch(2.54mm),根据这一点您也能大概地确定数据格式

网友:
    三种方法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