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括号用法

楼主(2021-09-06):
  • 大括号   用于单元阵列的赋值
  • 中括号   用于形成一个向量或矩阵
  • 小括号   通常用于一般的算术表达式,指示优先运算,还用于表示函数变量、向量下标和矩阵下标等到

[ ]
中括号用来构建向量(Vectors)或者是矩阵(Matrices)。如[6.9 9.64 sqrt(-1)] 就是一个有三个元素的向量。[11 12 13; 21 22 23] 是一个二乘三的矩阵. 分号(;)用来结束一行。
中括号的另一个作用是在函数中,分配输出参数。

  • Matlab 方括号“[ ]”的作用
  • 1定义矩阵(向量,数组)。 例如 a=[1 2 3;4 5 6]
  • 2.定义函数的返回参数列表(输出变量宗量)。
  • 例如 [m,n]=size(a),如果函数的返回参数只有一个,中括号一般省略。即
  • [n]=rand(1,2);
  • 可写作
  • n=rand(1,2);

{ }
大括号,用于cell型的数组的分配或引用。
比如 A(2,1) = {[1 2 3; 4 5 6]}, or A{2,2} = ('str')

( )
小括号,用于引用数组的元素。
如 X(3)就是X的第三个元素。 X([1 2 3])就是X的头三个元素。

网友:
大括号   用于单元阵列的赋值

网友:
    中括号用来构建向量(Vectors)或者是矩阵(Matrices)

网友:
    小括号,用于引用数组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