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在小型电动机电流测试的应用

楼主(2021-09-06):
客户需求:
客户做电动机测试,需要检测电动机开合的电流变化,一般电流在根据工作的电流在一安培到十几安培左右不等,峰峰值电流大概在两倍多一点,需要测试方案能够测试出启动或者关闭的电流是否符合正常标准,从而去根据电气参数去判断电动机的好坏。另外在测试过程中,还会收到其他外来大型机械测试设备的干扰,这样对测试附件的抗干扰能力提出更大的挑战。
电动机介绍:
电动机(Motor)是把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的一种设备。它是利用通电线圈(也就是定子绕组)产生旋转磁场并作用于转子(如鼠笼式闭合铝框)形成磁电动力旋转扭矩。电动机按使用电源不同分为直流电动机和交流电动机,电力系统中的电动机大部分是交流电机,可以是同步电机或者是异步电机(电机定子磁场转速与转子旋转转速不保持同步速)。电动机主要由定子与转子组成,通电导线在磁场中受力运动的方向跟电流方向和磁感线(磁场方向)方向有关。电动机工作原理是磁场对电流受力的作用,使电动机转动。
常见的小型电机
测试方案搭建:
电动电机会启动电流的或大或小的问题会对大大影响机械性能,有时过于严重原因而过载或堵转,发生发热造成一些甚至会有安全隐患,损坏整体设备不说,还会影响到工作的进度。所以必要要开合电流进行有效的测试评估,同时工作的电流趋势控制能够有效测试。
由于此次的客户的预算有限,针对客户实际情况安泰测试给客户配置了入门级泰克示波器TBS1102C+电流探头TCP2020的方案。客户主要对电机进行测试,特别是在启动的时候,对瞬间电流的捕获对测试至关重要,同时测试现场的环境对探头要求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因为本身电流信号频率不高,100M带宽足够,考虑到本身主机TBS1000C系列产品的接口问题,配置的TCP2020电流探头能够直接连接使用,整个测试效果也还可以(有条件的用户可以用泰克示波器MDO3系+TCP0030A电流探头的配置-主机供电效果会更好)。
通过测试发现,入门级泰克示波器TBS1000C系列和TCP2020探头也能看到比较好的效果:
用其他一般的探头,抗干扰不强,信号串扰还有点大
电动机电流测试
总结
配置要求:针对电流实际特性,信号频率不是很,选配100M带宽足够,因为示波器的特性,电流探头就比较少,能承受的范围内选择TCP2020探头最好。
有条件的用户可以使用新3系主机+TCP0030A,测试效果会更好。
系统配置参考

网友:
针对电流实际特性,信号频率不是很,选配100M带宽足够,因为示波器的特性,电流探头就比较少,能承受的范围内选择TCP2020探头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