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中频与射频的区别

楼主(2021-09-06):
滤波器 射频与中频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是频率 插损 还是抑制 或者 什么指标的区别呢

网友:
是指频率方面的区别,射频是指300KHz~300GHz的射频电流,它是一种高频交流变化电磁波的简称。
而中频一般是指300K-3000K的频率。
所以这个两个只是一个概称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