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两个焊盘的中心距离?

楼主(2021-09-06):
怎么测两个焊盘的中心距离?

网友A:
    CTRL+M或者R+M,记得开中心捕捉

网友:
引用 网友A:
    CTRL+M或者R+M,记得开中心捕捉

专业

网友:
    CTRL+M就是测距离的呀

网友B:
    测焊盘中心距离可以用快捷键ctrl+M,测量的时候使用shift+E捕捉焊盘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焊盘中心距离可以用快捷键ctrl+M,测量的时候使用shift+E捕捉焊盘中心

    很詳細的說明,對新手很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