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以控制DSP吗

楼主(2021-09-06):
我想做一基于单片机的个智能导盲犬,需要设计一个识别红绿灯的模块,用什么传感器好,需要用到DSP吗?可以用单片机来控制DSP工作吗?

网友:
红绿灯识别?用摄像头就得了,红和绿的采样值测下,然后比对就行了。也有颜色传感器的存在,不过距离很近,而且还需要自己给光源。红绿灯识别数据量一般不是很多,估计只要一个20MIPS左右的芯片就能搞定,DSP其中有很多数据处理的复杂集成部分,一半能跑到100MIPS左右,能用就更好了。用单片机控制DSP,可以。方法很多,CAN,WIFI,蓝牙,ZIGBEE,串口,NRF,CC那些都行。

网友:
不需要DSP,只需要一个颜色传感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