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什么是定制的RAM

楼主(2021-09-06):
FPGA中什么是定制的RAM?

网友:
在FPGA内部有很多的硬件资源如:PLL 、DLL、 BLOCK RAM 、DISTRITUTED RAM、SERDES IO、DSP BLOCK
其中的BLOCK RAM 、DISTRITUTED RAM都算是定制的RAM
一个是成块的RAM;一个是由寄存器搭建的分布式RAM。
你可以利用这二种资源拼成你想要的位宽、深度和不同读写端口的RAM器件。
这就是FPGA中RAM的定制。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