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 VDC和VSR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9-06):
Pspice中 VDC和VSRC有什么区别?

网友:
VDC是直流电源,这个不用多说了。
VSRC是复合激励源,有三个参数DC、AC、TRAN,DC写入DC值,AC写入数值和位相,位相用度表示,TRAN是初始瞬态值(这项很多人不管),不写入TRAN,其实就有点相当于VAC了。
比如,进行AC sweep/noise 分析时,不能用vsin,用vsrc、VAC就行了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