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L110系列微控制器数据手册

楼主(2021-09-06):
HC32L110系列微控制器数据手册
HC32L110系列是一款旨在延长便携式测量系统的电池使用寿命的超低功耗、Low Pin Count、宽电压工作范围的mcu。集成12位1Msps高精度SARADC以及集成了比较器、多路UART、SPI、I2C等丰富的通讯外设,具有高整合度、高抗干扰、高可靠性和超低功耗的特点。本产品内核采用Cortex-M0+内核,配合成熟的KEIL&IAR调试开发软件,支持C语言及汇编语言,汇编指令。
来源作者:在梦里编程

产品特性:
●32MHzCortex-M0+32位CPU平台
●HC32L110系列具有灵活的功耗管理系统,超低功耗性能
–0.5μA@3V深度休眠模式:所有时钟关闭,上电复位有效,IO状态保持,IO中断有效,所有寄存器,RAM和CPU数据保存状态时的功耗
–1.0μA@3V深度休眠模式+RTC工作
–6μA@32.768kHz低速工作模式:CPU和外设模块运行,从flash运行程序
–20μA/MHz@3V@16MHz休眠模式:CPU停止工作,外设模块运行,主时钟运行
–120μA/MHz@3V@16MHz工作模式:CPU和外设模块运行,从Flash运行程序
–4μs超低功耗唤醒时间,使模式切换更加灵活高效,系统反应更为敏捷
–上述特性为室温下典型值,具体的电气特性、功耗特性参考电气特性章节
●16K/32K字节Flash存储器,具有擦写保护功能
●2K/4K字节RAM存储器,附带奇偶校验,增强系统的稳定性
●通用I/O管脚(16IO/20pin,12IO/16pin)
●时钟、晶振
–外部高速晶振4~32MHz
–外部低速晶振32.768KHz
–内部高速时钟4/8/16/22.12/24MHz
–内部低速时钟32.8/38.4KHz
–硬件支持内外时钟校准和监控
●定时器/计数器
–3个通用16位定时器/计数器
–3个高性能16位定时器/计数器,支持PWM互补,死区保护功能
–1个低功耗16位定时器/计数器
–1个可编程16位定时器/计数器,支持捕获比较,PWM输出
–1个20位可编程计数看门狗电路,内建专用超低功耗RC-OSC提供WDT计数

超低功耗MCU典型应用
-传感器应用,物联网应用;
-智能交通,智慧城市,智能家居;
-火警探头,智能门锁,无线监控等智能传感器应用;
-各种对于电池供电和对于功耗苛求的便携式设备等。

功能概述
1.时钟系统
一个频率为4~24MHz可配置的高精度内部时钟RCH。在配置16MHz下,从低功耗模式到工作模式的唤醒时间为4μs,全电压全温度范围内的频率偏差小,可以不外接昂贵的高频晶体。
一个频率为 4~32MHz 的外部晶振 XTH。
一个频率为 32.768KHz 的外部晶振 XTL,主要提供 RTC 实时时钟。
一个频率为 32.8/38.4KHz 的内部时钟 RCL。
2.工作模式
1) 运行模式(Active Mode):CPU 运行,周边功能模块运行。
2) 休眠模式(Sleep Mode):CPU 停止运行,周边功能模块运行。
3) 深度休眠模式(Deep sleep Mode):CPU 停止运行,高速时钟停止运行,低功耗功能模块运行。
3.实时时钟 RTC
RTC(Real Time Counter)是一个支持 BCD 数据的寄存器,采用 32,768Hz 晶振作为其时钟,能实现万年历功能,中断周期可配置为年/月/日/小时/分钟/秒。24/12 小时时间模式,硬件自动修正闰年。具有精确度补偿功能,最高精度为 0.96ppm。可使用内部温度传感器或外部温度传感器进行精确度补偿,可用软件+1/-1 调整年/月/日/小时/分钟/秒,最小可调精度为 1 秒。用于指示时间和日期的 RTC 日历记录器在 MCU 受外部因素影响而复位时不会清除保留值,是需要永久高精度实时时钟的测量设备仪表的最佳选择。
4.端口控制器 GPIO
最多可提供 16 个 GPIO 端口,其中部分 GPIO 与模拟端口复用。每个端口由独立的控制寄存器位来控制。支持边沿触发中断和电平触发中断,可从各种超低功耗模式下把 MCU 唤醒到工作模式。支持Push-Pull CMOS 推挽输出、Open-Drain 开漏输出。内置上拉电阻、下拉电阻,带有施密特触发器输入滤波功能。输出驱动能力可配置,最大支持 12mA 的电流驱动能力。16 个通用 IO 可支持外部异步中断。

更多详细内容请下载附件查看

网友:
所有时钟关闭,上电复位有效,IO状态保持,IO中断有效,所有寄存器,RAM和CPU数据保存状态时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