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行业包括了哪些产品

楼主(2021-09-06):
1、继电器继电器是一种电子控制器件,它具有控制系统(又称输入回路)和被控制系统(又称输出回路),通常应用于自动控制电路中,它实际上是用较小的电流去控制较大电流的一种“自动开关”。故在电路中起着自动调节、安全保护、转换电路等作用。汽车继电器/信号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 中间继电器

  电磁类继电器/干簧式继电器

  湿簧式继电器/热继电器

  步进继电器 /大功率继电器

  磁保持继电器/ 极化继电器

  温度继电器 /真空继电器

  时间继电器/混合电子继电器

  延时继电器/他继电器

  2、二极管

  半导体二极管又称晶体二极管,简称二极管(diode);它只往一个方向传送电流的电子

  开关二极管/ 普通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

  双向触发二极管/快恢复二极管

  光电二极管/阻尼二极管

  磁敏二极管/整流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激光二极管

  变容二极管 /检波二极管

  其他二极管

  3、三极管三极管在中文含义里面只是对三个脚的放大器件的统称,我们常说的三极管,可能是如图所示的几种器件,

  可以看到,虽然都叫三极管,其实在英文里面的说法是千差万别的,三极管这个词汇其实也是中文特有的一个象形意义上的的词汇

  电子三极管 Triode 这个是英汉字典里面“三极管”这个词汇的唯一英文翻译,这是和电子三极管最早出现有关系的,所以先入为主,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三极管这个词最初所指的物品。其余的那些被中文里叫做三极管的东西,实际翻译的时候是绝对不可以翻译成Triode的,否则就麻烦大咯,严谨的说,在英文里面根本就没有三个脚的管子这样一个词汇!

  带阻三极管/磁敏三极管

  开关晶体管 / 闸流晶体管

  中高频放大三极管/低噪声放大三极管

  低频、高频、微波功率晶体管/开关三极管

  光敏三极管/ 微波三极管

  高反压三极管/ 达林顿三极管

  光敏晶体管 /低频放大三极管

  功率开关晶体管/其他三极管4、电容器

  电容器通常简称其为电容,用字母C表示。

  定义1:电容器,顾名思义,是‘装电的容器’,是一种容纳电荷的器件。英文名称:capacitor。电容是电子设备中大量使用的电子元件之一,广泛应用于隔直,耦合,旁路,滤波,调谐回路, 能量转换,控制电路等方面。

  定义2:电容器,任何两个彼此绝缘且相隔很近的导体(包括导线)间都构成一个电容器。

  云母电容器/铝电解电容器

  真空电容器/漆电容器

  复合介质电容器/玻璃釉电容器

  有机薄膜电容器/导电塑料电位器

  红外热敏电阻/气敏电阻器

  陶瓷电容器/钽电容器

  纸介电容器/ 电子电位器

  磁敏电阻 电位器/湿敏电阻器

  光敏电阻 电位器 /固定电阻器

  可变电阻器/ 排电阻器

  热敏电阻器/熔断电阻器

  其它电阻/电位器

  5、连接器连接器,即CONNECTOR。国内亦称作接插件、插头和插座。一般是指电连接器。即连接两个有源器件的器件,传输电流或信号。

  端子/线束/卡座

  IC插座/光纤连接器

  接线柱/电缆连接器

  印刷板连接器/电脑连接器

  手机连接器/ 端子台/接线座

  其他连接器

网友:
继电器继电器是一种电子控制器件,它具有控制系统(又称输入回路)和被控制系统(又称输出回路),通常应用于自动控制电路中,它实际上是用较小的电流去控制较大电流的一种“自动开关”

网友:
半导体二极管又称晶体二极管,简称二极管(diode);它只往一个方向传送电流的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