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明云端分享:ESP32C3简单IO及串口小贴士

楼主(2021-09-06):
1. 指定芯片
编译前应注意应先设置目标芯片 设置指令 :
idf.py set-target esp32c3
注意,此操作将清除并初始化项目之前的编译和配置(如有)
否则将报错 如下 :

默认配置为ESP32如果使用的是ESP32的话则不需要这句
idf.py set-target esp32c3
2. 烧入已经生成的文件

编译, idf.py -p COM5 flash 烧入

3. 硬件 连接

接线 : 18脚接rgb灯的 G段显绿色 19接rgb灯的B段
显示为青色, 这里的18可以和19调换, 因为点亮的时间与强度一致
4. GPIO初始化
接着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IO初始化及输出
gpio_config_t io_conf; //创建io配置结构体
io_conf.intr_type = GPIO_INTR_DISABLE;  //禁用中断
io_conf.mode = GPIO_MODE_OUTPUT;    //设置为输出模式
io_conf.pin_bit_mask = GPIO_OUTPUT_PIN_SEL;
//io脚位掩码, 用位运算 左移到需要改变的位进行操作
//#define GPIO_OUTPUT_PIN_SEL  ((1ULL<<GPIO_OUTPUT_IO_0/*18*/) | \
//(1ULL<<GPIO_OUTPUT_IO_1/*19*/))
//该宏便是先将1强转类型为无符号长整型左移再或运算使得18,19一起配置为输出
io_conf.pull_down_en = 0;   //下拉模式使能 关闭
io_conf.pull_up_en = 0;     //上拉模式使能 打开
gpio_config(&io_conf);      //gpio配置
5. 输出控制
输出已经配置好了
gpio_set_level(GPIO_OUTPUT_IO_0, 0); //18脚设置为低电平
gpio_set_level(GPIO_OUTPUT_IO_1, 1); //19脚设置为高电平
6. 接收初始化
这个时候输出已经好了,接着便是接收
  //interrupt of rising edge
io_conf.intr_type = GPIO_INTR_POSEDGE;  //设置上升沿中断
//bit mask of the pins, use GPIO4/5 here
io_conf.pin_bit_mask = GPIO_INPUT_PIN_SEL;  //io脚位掩码, 用位运算 左移到需要改变的位进行操作
//set as input mode
io_conf.mode = GPIO_MODE_INPUT; //设置为输入模式
//enable pull-up mode
io_conf.pull_up_en = 1; //上拉模式使能 打开
gpio_config(&io_conf);
接收有中断接收和读取IO电压接收
中断接收优点 : 相对于实时读取
读取IO优点 : 简单易操作
7. 获取输入电平
读取IO :
Int IO0_level = gpio_get_level( GPIO_INPUT_IO_0); /*返回值为读取的IO_0的高低电平*/
中断加线程 :
//change gpio intrrupt type for one pin
gpio_set_intr_type(GPIO_INPUT_IO_0, GPIO_INTR_ANYEDGE);
//改变一个pin的 中断类型
//create a queue to handle gpio event from isr
gpio_evt_queue = xQueueCreate(10, sizeof(uint32_t));    //创建一个新的队列
//start gpio task
xTaskCreate(gpio_task_example, "gpio_task_example", 2048, NULL, 10, NULL);  //开线程跑函数gpio_task_example
//install gpio isr service
gpio_install_isr_service(ESP_INTR_FLAG_DEFAULT);    //为相应的 GPIO 引脚添加 ISR 处理程序
//hook isr handler for specific gpio pin
gpio_isr_handler_add(GPIO_INPUT_IO_0, gpio_isr_handler, (void*) GPIO_INPUT_IO_0);   //为相应GPIO添加ISR处理程序
//hook isr handler for specific gpio pin
gpio_isr_handler_add(GPIO_INPUT_IO_1, gpio_isr_handler, (void*) GPIO_INPUT_IO_1);   //为相应GPIO添加ISR处理程序
//remove isr handler for gpio number.
gpio_isr_handler_remove(GPIO_INPUT_IO_0);       //删除相应的ISR程序 这里测试对应函数功能
//hook isr handler for specific gpio pin again
gpio_isr_handler_add(GPIO_INPUT_IO_0, gpio_isr_handler, (void*) GPIO_INPUT_IO_0);   //再次添加
static void IRAM_ATTR gpio_isr_handler(void* arg)
{
uint32_t gpio_num = (uint32_t) arg;
xQueueSendFromISR(gpio_evt_queue, &gpio_num, NULL);
}
static void gpio_task_example(void* arg)
{
uint32_t io_num;
for(;;)
{
if(xQueueReceive(gpio_evt_queue, &io_num, portMAX_DELAY))
        {
printf("GPIO[%d] intr, val: %d\n", io_num, gpio_get_level(io_num));
        }
    }
}
具体的demo在已下载好的 esp-idf\examples\peripherals\gpio\gpio\generic_gpio

网友:
ESP32C3简单IO及串口小贴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