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输出pdf原理图元器件不能显示

楼主(2021-09-06):
orcad 打印输出PDF文档,发现PDF中所有的元件器件都不能显示了,大伙有遇到这种情况吗?以前可以正常输出,后面不行了。

输出pdf却是这样的,器件都不显示了

网友A:
    可能是软件出现bug了,关机重启尝试下。

网友B:
上面菜单栏Options -> Preferences.. 勾选一下Colors/Print中打印参数信息的选项就好了。

    屏幕截图 2021-09-07

    print参数设置

    print参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菜单栏Options -> Preferences.. 勾选一下Colors/Print中打印参数信息的选项就好了。

你说的是对的,勾选上就打印正常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这里的选项都取消,导致不能打印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软件出现bug了,关机重启尝试下。

按楼下的打印显示选项勾上就可以了,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