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有刷电机大电流,地线干扰问题

楼主(2021-09-07):
有刷电机在重载情况下,电流达到十几安培,地线受到干扰,单片机送过来的驱动信号也受到干扰,怎么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
有图没有啊,PCB图发上来看下布局和走线

网友:
    电机壳有效接地,驱动板屏蔽接地,单片机等弱电核心完全隔离,电路EMC设计

网友:
    1. 将一端的设备浮地如果将一端电路浮地,就切断了地环路,因此可以消除地环路电流。
    2. 使用变压器实现设备之间的连接利用磁路将两个设备连接起来,可以切断地环路电流。
    3. 使用共模扼流圈在连接电缆上使用共模扼流圈相当于增加了地环路的阻抗,这样在一定的地线电压作用下,地环路电流会减小。

网友:
    对单片机线路部分加装屏蔽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