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层,钢网层,绿油层,铜皮和Text都不能选中并移动

楼主(2021-09-07):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我的pads文件中   丝印层,钢网层,绿油层,铜皮和Text都不能选中并移动,有遇到的指点下。谢谢。

网友:
估计是被锁定了

网友:
在layout中右键筛选中,层选择全部

网友:
1. 可能元件被glue了, 然後filter那邊glue元件那個打勾沒勾
2. 層的部分都被關掉了~去filter那邊打勾